終於實現了保存網絡顏色設置的功能

楼主(2011-05-28):
做了個保存網絡顏色的prm腳本並把思路步驟公開

順這這個思路可以衍生出很多有用的技巧,提高工作效率
用了這個腳本以後每次新建一個項目,或者是和同事交互設計可以很快的調入自己喜好的顏色設計

step:
1.我們例子中拿GND這個網絡上色做例子
2.file->export->parameters->只選擇color net
3.導出prm文件
4.用編輯器分析prm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
<cadenceallegroParameter xmlns="">

  <netCustomColors>
    <_GND>
      <netColor>9</netColor>
      <netCustomState>true</netCustomState>
      <netHighlightState>false</netHighlightState>
      <netClineColor>9</netClineColor>
      <netClineCustomState>true</netClineCustomState>
      <netShapeColor>9</netShapeColor>
      <netShapeCustomState>true</netShapeCustomState>
      <netPinColor>0</netPinColor>
      <netPinCustomState>false</netPinCustomState>
      <netPinHighlightState>false</netPinHighlightState>
      <netViaColor>9</netViaColor>
      <netViaCustomState>true</netViaCustomState>
      <netRatsnestColor>9</netRatsnestColor>
      <netRatsnestCustomState>true</netRatsnestCustomState>
    </_GND>

    </netCustomColors>

</CadenceAllegroParameter>

楼主:
    9代表藍色
    55代表黃色
    25代表綠色大家可以多試試

    紅色部分是固定文件頭和文件尾
    這裡只要關注兩個部分
    1.網絡名稱:注意前面有下劃線
    2.代表顏色的代號

    我們要做的就是複製<_GND>...<_GND>
    中間的代碼

    更改網絡名稱和顏色就可以了

    這樣在做新的設計的時候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調入喜好的網絡顏色了
    在和同事交流設計的時候也不用為經常顏色設置改變而頭大了

    順這這個思路我們可以利用file->export->parameters->
    這個功能做更多的事情,待聰明的各位開發

楼主:
    理論上可以賦192種顏色,足夠給我們常用的網絡名給出不同顏色式樣了

楼主:
    導出系統的設置可以看到cadence的程序人員有多懶惰了,第二頁每列顏色的設置都一樣的
    通過load更改配色方案我們可以得到更多想要的區分顏色

    #Allegro Colormap
    #
    #Number of Colors Used
    #
    #Background Color
    #Number        Red        Green        Blue        Name
    #
    0        0        0        0        Background
    #
    #Independent and Mixed Colors
    #
    #Color        Pen                Color Data
    #Number        Number        Red        Green        Blue        Name
    1        1        255        255        255        COLOR_1
    2        2        14        210        255        COLOR_2
    3        3        255        121        203        COLOR_3
    4        4        0        255        106        COLOR_4
    5        5        166        16        255        COLOR_5
    6        6        121        153        196        COLOR_6
    7        7        255        0        0        COLOR_7
    8        8        255        255        0        COLOR_8
    9        9        0        0        255        COLOR_9
    10        10        55        247        215        COLOR_10
    11        11        179        179        185        COLOR_11
    12        12        116        150        113        COLOR_12
    13        13        252        199        46        COLOR_13
    14        14        255        40        40        COLOR_14
    15        15        172        138        138        COLOR_15
    16        16        2        168        213        COLOR_16
    17        17        176        0        206        COLOR_17
    18        18        234        190        0        COLOR_18
    19        19        141        73        102        COLOR_19
    20        20        255        40        140        COLOR_20
    21        21        14        249        182        COLOR_21
    22        22        161        4        4        COLOR_22
    23        23        100        255        80        COLOR_23
    24        24        255        255        255        COLOR_24
    25        25        0        162        0        COLOR_25
    26        26        0        170        123        COLOR_26
    27        27        0        151        183        COLOR_27
    28        28        0        112        223        COLOR_28
    29        29        0        0        227        COLOR_29
    30        30        141        0        217        COLOR_30
    31        31        191        0        191        COLOR_31
    32        32        215        0        107        COLOR_32
    33        33        0        255        0        COLOR_33
    34        34        131        131        131        COLOR_34
    35        35        156        134        114        COLOR_35
    36        36        202        133        106        COLOR_36
    37        37        252        78        90        COLOR_37
    38        38        239        155        63        COLOR_38
    39        39        215        215        0        COLOR_39
    40        40        129        180        78        COLOR_40
    41        41        0        221        0        COLOR_41
    42        42        0        215        155        COLOR_42
    43        43        1        192        233        COLOR_43
    44        44        51        152        255        COLOR_44
    45        45        100        100        255        COLOR_45
    46        46        189        66        255        COLOR_46
    47        47        242        0        242        COLOR_47
    48        48        255        51        153        COLOR_48
    49        49        0        0        255        COLOR_49
    50        50        172        172        172        COLOR_50
    51        51        169        149        131        COLOR_51
    52        52        216        160        139        COLOR_52
    53        53        252        122        132        COLOR_53
    54        54        242        176        104        COLOR_54
    55        55        240        240        0        COLOR_55
    56        56        157        197        118        COLOR_56
    57        57        38        255        38        COLOR_57
    58        58        0        244        177        COLOR_58
    59        59        17        214        255        COLOR_59
    60        60        98        176        254        COLOR_60
    61        61        130        130        255        COLOR_61
    62        62        206        115        255        COLOR_62
    63        63        255        111        255        COLOR_63
    64        64        255        119        187        COLOR_64
    65        65        255        0        255        COLOR_65
    66        66        217        217        217        COLOR_66
    67        67        186        169        154        COLOR_67
    68        68        231        182        169        COLOR_68
    69        69        253        162        168        COLOR_79
    70        70        247        199        147        COLOR_60
    71        71        255        255        140        COLOR_71
    72        72        192        218        167        COLOR_72
    73        73        138        255        138        COLOR_73
    74        74        117        255        217        COLOR_74
    75        75        145        236        255        COLOR_75
    76        76        151        203        255        COLOR_76
    77        77        176        176        255        COLOR_77
    78        78        223        164        255        COLOR_78
    79        79        255        168        255        COLOR_79
    80        80        255        176        216        COLOR_80
    81        81        0        255        255        COLOR_81
    82        82        255        255        255        COLOR_82
    83        83        202        189        170        COLOR_83
    84        84        235        199        190        COLOR_84
    85        85        254        197        201        COLOR_85
    86        86        251        216        181        COLOR_86
    87        87        255        255        187        COLOR_87
    88        88        213        231        194        COLOR_88
    89        89        189        255        189        COLOR_89
    90        90        176        255        230        COLOR_90
    91        91        185        241        255        COLOR_91
    92        92        191        223        255        COLOR_92
    93        93        198        198        255        COLOR_93
    94        94        233        191        255        COLOR_94
    95        95        255        198        255        COLOR_95
    96        96        255        198        255        COLOR_96
    97        97        255        0        0        COLOR_97
    98        98        250        120        120        COLOR_98
    99        99        255        128        0        COLOR_99
    100        100        250        200        0        COLOR_100
    101        101        255        255        0        COLOR_101
    102        102        207        207        92        COLOR_102
    103        103        176        254        0        COLOR_103
    104        104        0        255        0        COLOR_104
    105        105        0        128        0        COLOR_105
    106        106        0        255        255        COLOR_106
    107        107        0        128        192        COLOR_107
    108        108        0        0        255        COLOR_108
    109        109        121        121        255        COLOR_109
    110        110        150        100        225        COLOR_110
    111        111        155        0        255        COLOR_111
    112        112        255        0        255        COLOR_112
    113        113        255        0        0        COLOR_113
    114        114        250        120        120        COLOR_114
    115        115        255        128        0        COLOR_115
    116        116        250        200        0        COLOR_116
    117        117        255        255        0        COLOR_117
    118        118        207        207        92        COLOR_118
    119        119        176        254        0        COLOR_119
    120        120        0        255        0        COLOR_120
    121        121        0        128        0        COLOR_121
    122        122        0        255        255        COLOR_122
    123        123        0        128        192        COLOR_123
    124        124        0        0        255        COLOR_124
    125        125        121        121        255        COLOR_125
    126        126        150        100        225        COLOR_126
    127        127        155        0        255        COLOR_127
    128        128        255        0        255        COLOR_128
    129        129        255        0        0        COLOR_129
    130        130        250        120        120        COLOR_130
    131        131        255        128        0        COLOR_131
    132        132        250        200        0        COLOR_132
    133        133        255        255        0        COLOR_133
    134        134        207        207        92        COLOR_134
    135        135        176        254        0        COLOR_135
    136        136        0        255        0        COLOR_136
    137        137        0        128        0        COLOR_137
    138        138        0        255        255        COLOR_138
    139        139        0        128        192        COLOR_139
    140        140        0        0        255        COLOR_140
    141        141        121        121        255        COLOR_141
    142        142        150        100        225        COLOR_142
    143        143        155        0        255        COLOR_143
    144        144        255        0        255        COLOR_144
    145        145        255        0        0        COLOR_145
    146        146        250        120        120        COLOR_146
    147        147        255        128        0        COLOR_147
    148        148        250        200        0        COLOR_148
    149        149        255        255        0        COLOR_149
    150        150        207        207        92        COLOR_150
    151        151        176        254        0        COLOR_151
    152        152        0        255        0        COLOR_152
    153        153        0        128        0        COLOR_153
    154        154        0        255        255        COLOR_154
    155        155        0        128        192        COLOR_155
    156        156        0        0        255        COLOR_156
    157        157        121        121        255        COLOR_157
    158        158        150        100        255        COLOR_168
    159        159        155        0        255        COLOR_169
    160        160        255        0        255        COLOR_160
    161        161        255        0        0        COLOR_161
    162        162        250        120        120        COLOR_162
    163        163        255        128        0        COLOR_163
    164        164        250        200        0        COLOR_164
    165        165        255        255        0        COLOR_165
    166        166        207        207        92        COLOR_166
    167        167        176        254        0        COLOR_167
    168        168        0        255        0        COLOR_168
    169        169        0        128        0        COLOR_169
    170        170        0        255        255        COLOR_170
    171        171        0        128        192        COLOR_171
    172        172        0        0        255        COLOR_172
    173        173        121        121        255        COLOR_173
    174        174        150        100        255        COLOR_174
    175        175        155        0        255        COLOR_175
    176        176        255        0        255        COLOR_176
    177        177        255        0        0        COLOR_177
    178        178        250        120        120        COLOR_178
    179        179        255        128        0        COLOR_179
    180        180        250        200        0        COLOR_180
    181        181        255        255        0        COLOR_181
    182        182        207        207        92        COLOR_182
    183        183        176        254        0        COLOR_183
    184        184        0        255        0        COLOR_184
    185        185        0        128        0        COLOR_185
    186        186        0        255        255        COLOR_186
    187        187        0        128        192        COLOR_187
    188        188        0        0        255        COLOR_188
    189        189        121        121        255        COLOR_189
    190        190        150        100        255        COLOR_190
    191        191        155        0        255        COLOR_191
    192        192        255        0        255        COLOR_192

网友(2011-07-21):
    顶一下。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不是直接可以导出参数么?我一直是直接导出的

网友:
    原创必须要狂顶~~~不过有做个skill么?

网友:
    我的没有color net
    选项,郁闷

网友(2011-12-12):
    allegro本身就有这个功能(新版吧,旧版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5-11-10):
    學習了~這個功能很好用

网友:
讲的真好   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