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像pads那样快速切换空心实心铜皮吗

楼主(2011-05-28):
allegro能像pads那样快速切换空心实心铜皮吗只能切换openGL开关吗

网友:
你设置铜皮的半透明程度就可以实现相同的效果,可惜,铜皮的孤岛会影响走线!

网友A:
可以用Skill实现,和PADS一样,用po命令切换显示。

axlCmdRegister("layertoggle" '_LCSetLayTog ?cmdType "general")
axlSetAlias( "po", "layertoggle shape_outline")

procedure( layertoggle( @rest layer)
LCSetLayTog( layer)
);end-procedure

defun( _LCSetLayTog ( layer)
prog( ()
  case( layer
        ( "shape_outline"
          if( axlGetVariable( "no_shape_fill") then
              axlUnsetVariable("no_shape_fill")
              axlMsgPut( "Turn on shape outline.")
            else
              axlSetVariable( "no_shape_fill", t)
              axlMsgPut( "Turn off shape outline.")
            );end-if
        );case
  );end-case
xlVisibleUpdate( t)
);end-prog
);end-de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kill实现,和PADS一样,用po命令切换显示。

axlCmdRegister("layertoggle" '_LCSetLayTog ?cmdTy ...

謝謝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kill实现,和PADS一样,用po命令切换显示。

axlCmdRegister("layertoggle" '_LCSetLayTog ?cmdTy ...

试过了为什么加载不成功啊有人加载成功了吗

网友:
少复制了个换行符,已经修改。

网友:
可以到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 shape 里修改no_shape_fill
     我试过了,效果同pads 一样

网友:
试了3楼的,不行··

网友:
可以了,命令用小写的po

楼主:
我已经ok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