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和恢复Highlighte颜色(源码)

楼主(2011-05-28):
支持Symbol, Pin, Net。

axlCmdRegister("savehilight" '_LCSaveHilight ?cmdType "general")
axlCmdRegister("sethilight" '_LCSetHilight ?cmdType "general")

;###########################################################
;#                   save highlighted                      #
;###########################################################

defun( _LCSaveHilight ( )
prog( ( filename, newfile, filep, vis)

    unless( isDir( "~/pcbenv/usersetting") createDir( "~/pcbenv/usersetting"))
    filename = strcat( "~/pcbenv/usersetting/highlight.col")
    newfile = t
    if( isFile( filename) then
        if( axlUIYesNo( "Highlight setting file exists. Overwrite?") then
            newfile = t
        else
            newfile = nil
        );end-if
    );end-if
    if( newfile then
        filep = outfile( filename)

        ;nets
        fprintf( filep "#NET\n")
        foreach( net axlDBGetDesign() -> nets
            if( axlIsHighlighted( net) then
                fprintf( filep "\"%s\" %d\n", net -> name, axlIsHighlighted( net))
            );end-if
        );end-foreach

        ;symbols
        fprintf( filep "#COMPONENT\n")
        foreach( symbol axlDBGetDesign() -> symbols
            if( axlIsHighlighted( symbol) && symbol -> refdes then
                fprintf( filep "\"%s\" %d\n", symbol -> refdes, axlIsHighlighted( symbol))
            );end-if
        );end-foreach

        ;pins
        fprintf( filep "#PIN\n")
        vis = axlVisibleGet()
        axlVisibleDesign( t)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 "NOALL", "PINS") )

        foreach( pin axlGetSelSet( axlAddSelectAll())
            if( axlIsHighlighted( pin) && pin -> component then
                fprintf( filep "\"%s\" %d\n", strcat( pin -> component -> name, ".", pin -> number),
                    axlIsHighlighted( pin) )
            );end-if
        );end-foreach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Set( vis)

        close( filep)
        axlMsgPut( "Save highlighted completed.")
    );end-if
);end-prog
);end-defun

;###########################################################
;#                      set highlight                      #
;###########################################################

defun( _LCSetHilight ( )
prog( ( filename, filep, s, name, color, origin_color, vis)

    filename = strcat( "~/pcbenv/usersetting/highlight.col")
    if( isFile( filename) then

        ;dehilight all
        axlDehighlightObject( axlDBGetDesign() -> nets, t)
        axlDehighlightObject( axlDBGetDesign() -> symbols, t)
        vis = axlVisibleGet()
        axlVisibleDesign( t)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 "NOALL", "PINS") )
        axlDehighlightObject( axlGetSelSet( axlAddSelectAll()), t)
        axlVisibleSet( vis)

        ;save highlight Color
        origin_color = axlDBControl( 'highlightColor)
        filep = infile( filename)
        gets( s filep)

        ;hilight net
        gets(s filep)
        while( s && ( car( parseString( s)) != "#COMPONENT")
            name = car( parseString( s "\""))
            color = atoi( cadr( parseString( s "\"")))
            axlDBControl( 'highlightColor color)
            axlHighlightObject( axlSelectByName( "NET", name) t)
            gets(s filep)
        );end-while

        ;hilight component
        gets(s filep)
        while( s && ( car( parseString( s)) != "#PIN")
            name = car( parseString( s "\""))
            color = atoi( cadr( parseString( s "\"")))
            axlDBControl( 'highlightColor color)
            axlHighlightObject( axlSelectByName( "REFDES", name) t)
            gets(s filep)
        );end-while

        ;hilight pin
        gets(s filep)
        while( s
            name = car( parseString( s "\""))
            color = atoi( cadr( parseString( s "\"")))
            axlDBControl( 'highlightColor color)
            axlHighlightObject( axlSelectByName( "PIN", name) t)
            gets(s filep)
        );end-while

        ;revert highlight Color
        axlDBControl( 'highlightColor origin_color)
        axlClearSelSet()
        close( filep)
        axlMsgPut( "Read highlight completed.")
    else
        axlMsgPut( "E- Highlight can not load.")
    );end-if
);end-prog
);end-defun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
    请问一下可以把一个旧PCB上面的颜色转移到新的PCB上面吗

楼主(2011-06-27):
回复 网友A:

    只要网络相同就可以。颜色文件是在 %HOME%\pcbenv\usersetting 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