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Setup无drawing Size

楼主(2011-05-28):
allegro中Setup无drawing Size选项,谁能告诉小弟吧?
我用的是16.3版

楼主:
在等高手回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呵呵,新版本把那些菜单都整合到Design Parameter里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还有个问题帮忙解答下:

我在使用16.3版时没有Type、Internal layers这些项目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啊呀,这里真是好地方,我也是初学,一直困扰这个问题,终于在这看到答案了。

网友:
现在用alllogre的人越来越多了,高手也越来越多了,

楼主:
坐等高手回复第二个问题!

网友:
其实type是很多余的,16版以后已经去掉了其选项。
按Layers设置的层面自动判断属于哪一类型的焊盘。
如果是SMT,可以在Layers里勾选Single layer 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好心人真多。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个问题,我已经找到16.3如何设置大小了,但是问题是

width/Height中设为200或其它值将光标移到其它地方时值会自动变成21000、17000.

网友:
这个是调板子工作区的大小。
但是不能缩小 超过 你现在已经用到的区域。
面板下方的消息栏会有相关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板子工作区域我知道,但是我创建一个新的Package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我应该没有使用到任何区域才对呀。
提示看不懂呀!

网友:
我记得16版本有个DRAWING_ORIGIN,新建任何项目的时候都会有。
所以工作区左下角的坐标LeftX LowerY也不可能调整到0,0。
你可以试着把LeftX LowerY 改成负值。然后再改Width,He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