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PICE仿真扫描应用

楼主(2011-05-29):
请我我的orcad16.3的分析中,怎么只有general 分析,温度分析,而其他的分析:蒙特卡罗,参数扫描分析都不可以用,是不是破解没有完全,还是在别的位置使用?

网友:
我的 ORCAD16.3 PSPICE 仿真所有功能都可以用,估計你應該是破解没有完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兄弟,你是用什么方法破解的?我用的PUBKEY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使用 SHooTERS 破解的。

网友: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試了最新的 OrCAD 16.5 ,使用 PUBKEY 破解的,PSPICE 也是只有general 分析,温度分析,而其他的分析都不可以用。

网友A:
今天又重新裝了一次最新的 OrCAD 16.5,使用 PUBKEY 破解的,最後有將 orsimsetup.dll 黏貼回去,PSPICE 終於可以全功能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帮我传递个文件orsimsetup.dll到我的“ 腾企|”号吗:六三五零五四四六二,加我的时候注明下啊,谢谢了

网友(2011-07-26):
我的cadence16.2版本中所有的pspice工具都是灰色的,仿真不可以用,是不是破解没有完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 ORCAD schematic 操作正常,則有可能是安裝的時候沒有勾選到PSPICE,或是破解沒安裝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也怀疑是破解没完全,所以准备明天重装一下软件,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D(2011-10-20):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重新裝了一次最新的 OrCAD 16.5,使用 PUBKEY 破解的,最後有將 orsimsetup.dll 黏貼回去,PSPICE 終 ...

你好~问下,那个orisimsetup 是把crack里面的那个粘回去还是把安装时候的文件先考出来然后paste回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问下,那个orisimsetup 是把crack里面的那个粘回去还是把安装时候的文件先考出来然后paste回去?

在寫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沒有補丁,算是早期,所以是先考出来然后paste回去。
後來我有看見比較後期的時候,看見crack里面,有放上 orisimsetup.dll,方便安裝者使用。
因為我裝過好幾台電腦,二者方法都有用過,結果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寫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沒有補丁,算是早期,所以是先考出来然后paste回去。
後來我有看見比較後期的時候 ...

谢谢 已经弄好了~ 不过模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