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使用stroke文件问题!谢谢

楼主(2011-05-29):
版本16.3,想用stroke,打开工具下面的stroke时,提示图1

进入后编辑完之后,在使用的时候,下面的命令框显示图2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现在就是不能使用stroke了,谢谢高手解决下

网友A:
你可以可以下你的stroke抓得是那个路径,然后将你编辑好的stroke放到这个路径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文件名有不能识别字符,最好修改下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可以下你的stroke抓得是那个路径,然后将你编辑好的stroke放到这个路径下面就可以了。

我用的系统自己的allegro.stroke,在它里面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文件名有不能识别字符,最好修改下再试。

我用的是系统自己的allegro.stroke,应该不存在不能识别的字符这样的情况吧,谢谢!

网友:
就是将你自己编辑好的stroke,覆盖掉你现在的。你可以另存一个你知道的地方,然后找到你的allegro所抓的stroke的路径,然后将你编辑好那个复制过来,覆盖掉系统自己的那个。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的路径是      E:/SPB_Data/pcbenv/掐c        所以我怀疑是文件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的路径是      E:/SPB_Data/pcbenv/掐c        所以我怀疑是文件名的问题.

我现在把allegro.strokes放在E:/SPB_Data/pcbenv先面了,还是出现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TFIX

一定是要hotfix吗?我试过安装一次hotfix,但是装完后cadence就不能用了,所以后来一直没用hot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