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高手请进?非常感谢!

楼主(2011-05-29):
pads LAYOUT 可以放置单个焊盘吗?该如何放置?
之前小弟一直都是用99SE画的PCB,现在初学PADS LAYOUT 。

网友:
不可以单独放置单个PAD.

可以将PAD做成一个器件的形式.在原理图中添加这个器件,导进PCB后就可这个器件了,你可放置在你需要的位置上.

也可以打开ECO模式,手工添加此器件.

楼主:
高手,谢谢你!我现在想学这个软件 有没什么较好的资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但是我这样放的,好像不能阵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走线走成这样,是什么原因kb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掉自动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关掉自动走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