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免费使用SPB16.5,学会了去买正版啊

楼主(2011-05-29):
具体的步骤:
1、下载SPB16.5下来后,点setup.exe,先安装第一项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安装结束这个时间有点长装过以前版本的人都知道.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待第8步完成后再拷回原来的地方,如果不用仿真部分删掉也无所谓)。
5、把pubkey、pubkey1.3.exe和l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
lLicenseManagerPubkey.bat
6、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的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
ToolsPubkey.bat
7、删除破解文件夹licens_gen下的license.lic,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刚才生成的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
(next),将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名称(系统里的主机名)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
到完成第7步.
到此,破解完成.
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本人只在window7下装过)
9、以上顺序不要搞反,直到第8便结束破解,无需重电脑就可以用了.
以上根据rx-78gp02a写的改编.破解文件到他那去下载.

以下两点仅供参考(完成上处8点后接着以下两条)
1.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不用填什么,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finish,完成这第8步.
2.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c:\License Manager\license.lic,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到此,破解完成.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

网友:
这个要顶!!!!去试试!!

网友A:
longzhiming !! Thank you for your step instructio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ngzhiming !! Thank you for your step instruction !!!

you are welcome! I was very surprised you can read Chinese,

网友B:
正版买得起  楼主有钱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版买得起  楼主有钱淫

我没钱啊,只是建议像你这样的去买而已

网友:
和谐社会么,和谐的版本就行了!

网友:
10000块以下我就买了,现在这价格,购买好几套房子了吧

网友:
這種天價的軟件,個人是不太可能買得起..

网友:
    对于个人用户,价格合理公道就好。

网友:
    有人试过xp系统么?

网友:
    我试过了,xp下成功。

网友:
    麻烦大家,可否给一个下破解文件的链接,谢谢了。

网友: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对cadence 16.5这一软件进行破解,使我们这些广大学生可以使用该软件进行学习。但是,我在按照您给出来的方法安装破解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

2.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c:\License Manager\license.lic,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到此,破解完成.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

    在我这里,其他步骤都是非常成功,唯有这一点,因为我这里根本没有c:\License Manager\license.lic这一路径,从而无法完成这最后一步。另外,虽然其他非常成功,可是发现并没有破解成功。

另外,第八步中的系统中的主机名是什么意思呢?我填写了计算机名,没有成功,然后换成了系统的用户名(administrator),还是没有破解成功。弹出了这个:
nable to start Cadence License Server with the new license file 'D:\Program Files\Cadence 16.5\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Please check the license log file 'D:\Program Files\Cadence 16.5\LicenseManager\debug.log' for details.

    - The new license server setting '5280@administrator' was successfully added to your CDS_LIC_FILE licens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多有打扰 ,非常感谢您可以抽空帮我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