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cam文件4层板只有9个文件正确吗 nc drill输出的不是pho文件

楼主(2011-05-29):
请教一下,pads-9.3---出cam文件4层板只有9个文件正确吗 nc drill输出的不是pho文件
附件的文件有问题么?谢谢!

pads出cam文件4层板只有9个文件正确吗 nc drill输出的不是pho文件.rar

网友:
    一般应该是10个,top,l2,l3,bottom铜皮;顶层丝印,底层丝印,顶层阻焊,底层阻焊。钻空文件和报告文件

楼主:
    还是不明白,最后一个报告文件是什么后缀的,PHO文件就只有9个可否把最后一个文件的操作给我讲讲?

网友:
    只有九个文件,肯定是不对的,应是25个文件

网友:
    画的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