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窄脉冲

楼主(2011-05-29):
线路很简单,就是用一个74hc138驱动8个4953,频率很低,只有200hz,为什么在低电平的时候会有很多窄脉冲?怎么去消除它们?原理图明天再上

楼主:
原理图如下图,138每路输出带2个p-mos管

网友:
    lz仿真还是实测的呀

网友:
    1.示波器探的是哪个信号?
2.有不使用的G、S为什么不接地?
    3.为何没有发现去耦电容?
    4.U3的接法有问题
    5.示波器怎么接的?需要示意图

楼主:
    1。探头接的是y0~y7的任何一个
2。4953空这的地方我没画,接法是一样的,实际是连到138上的,8个输出带16个mos管
3.去耦电容没画,u3画少了,

网友:
    仿真这个电路时是否也会有呢!好多电路仿真时就有,实际电路肯定也会有!

网友:
    lz加上去耦电容,再试下

楼主:
    在栅极上加上拉电阻解决问题了,只是还不知道原因

网友:
    lz那就是驱动能力不够造成的,上拉无非是增加了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