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解答如何创建如图的异形焊盘

楼主(2011-05-29):
 我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用异形引脚可以解决, 把过孔和引脚 作为异形组合起来 就可以走出线来了
  如图: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创建,  请教pads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
    在封装编辑里创建一引脚,再按你的要求画一块铺铜,选中焊盘,点右键选Associate,再点到铺铜即可,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引脚上面要有两个过孔,而且元件1 和元2 之间的孔一个偏下、一个偏上。只有最下面一排过孔才是一直的, 而且我的引脚是有宽度和高度的,如果用铜皮怎么知道宽度和高度呢? 还有就是我的引脚 是需要双层的,好像铜皮只有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