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拉线的问题

楼主(2011-05-29):
今天在布线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
我先走了从CPU打孔出来的垂直线,比如CAMERA的数据线8条,
然后从接口走横向线,结果拉到垂直线的线头时,发现这条线没有了,从CPU出来到这个点都没有
这是mentor的BUG吗? 还是有其它设置问题

又发现了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VBAT等走线较宽的,在换层时,需要用PLACE SHAPE,有三种:自定义的、矩形、圆形;
其中自定义的外形很难画,经常是画到最后一段线,要合拢的时候不行,出现错误:Crossover not allowed for polygon
有的时候多点几下就可以,有时怎么也不行。同时弹出的属性窗口是可以的,矩形和圆形的就正常,画完后自动弹出属性窗口,
更改一下NET就可以了。
2、画完的PLACE SHAPE,需要在上面放VIA,一般VIA是放得比较近的,而走线是比较宽的,这样一拉线就出错,如果VIA距离远或者走线细就正常。我想应该是规则的问题,但别人画的怎么可以呢,感觉是一样的设置啊
3、重要的信号需要包地,我是这样操作的:比如第4层的,先放了几个VIA2-5(孤零零放的),然后想要把这几个VIA连起来来包地,但一拉线就自动跳出了,而且放置的VIA全部不见了,是什么问题呢?
4、批量放VIA应该怎么操作呢?我在放VIA2-5的时候是用的复制、粘贴,但VIA1-2的复制后放不上去,只能放在空白的地方。
用edit-->place-->via放也试了不行,出现错误:Cannot resolve immovable metal conflicts

网友:
网点是不是空的,检查一下原理图

楼主:
这怎么可能跟原理图有关呢?
从CPU方向一直拉就不会出问题
有时候一条线拉完后,想改走其它位置,删除其中的一段,
然后从删除后的一个断点走,结果走到另一个断点时,发现这头的线已经没有了

楼主:
提醒有回复,怎么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