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 Error solder mask to shape spacing解决办法

楼主(2011-05-30):
布完线准备在TOP层铺铜,可是总在VIA处出现DRC错误,不知怎么解决,新手求助?
Drc Error: soldermask to shape spacing。应该是阻焊距离VIA的Shape太近,怎么设置
可以消除错误?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路过的也指点指点哈

网友(2011-11-15):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好像是连接via的线径太宽了。

网友:
点击第一个,再点击你刚铺的shape;点击第二个,逐个点击和它冲突的via,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