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与ad9原理图元件45度放置问题,画pcb数年都不会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各位论坛高手,我所说的问题就是,在原理图里放置45°斜放元件怎么操作。我花原理图PCB数年,却不知道怎么操作。望高手赐教啊。不管是protel99se还是AD9/AD10我都找不到方法。呵呵,恕本人愚昧啊。

网友:
还真没设置过。不过可以在画元器件的时候故意画歪嘛。

网友:
跟本就没这功能.

网友:
就是这样修改的,另外还可以在rule里面设置。旋转角度可以为45度每次

网友:
直接在原理图中放置的元件无法设置成45°,只能在原理图元件编辑器中画45°斜放元件后调用。但要注意一个技巧:引脚长度设为零并放置在节点上,用画线工具画引脚,否则这个元件难以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非常感谢。我试过了。真的可以,谢谢了解决我疑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示地方默认不可以的,楼上有说规则设置里可以。我试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啊,能否说一下详细步骤。你说的我只在PCB里找到了。原理图里找不到啊。能否告知详细步骤!谢谢了

网友:
不还意思把你误导了不是rule里是在另一个里面设置的;
直接在PCB环境下单击右键option—>preferences
角度应该可以任意的;还有那个在原理图里面好像没发现需要用到其他角度的时候,通常线太多就直接用网络标号就是了

网友:
不过确实要用也可以用八楼提供的办法,自己画任意角度的元件那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PCB里的我知道。就是原理图里找不到。再次谢谢回复我帮助我的朋友。

网友:
原理图不具备该功能。你可以参考8楼的方法自己做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