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 “out of data shapes”

楼主(2011-05-30):
目前用16.3版本,在铺完铜皮后,最近发现个问题,移动某个过孔,或者删除,某一层的铜皮会出错,铜皮外框还在,提示“out of data shapes”打开这个提示:State: No Etch。文档保存关闭后,再打开,update shapes 就又回复了。
我设置的是动态铜皮,dynamic fill 选择smooth 和disable 后操作移动或者删除过孔,结果都一样。
难道这个是软件bug?大家有遇到过吗?如何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网友:
所有层关掉,boundary对应层打开,删掉重新铺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哦

网友(2011-11-01):
哈哈。。果然是这样的。。谢谢各位大哥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