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有关光绘文件的

楼主(2011-05-30):
请问大家生成的光绘文件都是什么格式的。
交到制版公司的文件格式是什么样的。
ps:我交给制版公司的他们居然打不开。。。
郁闷之极,求解答

网友:
    RX274的最多,600的也有少一点!

楼主:
    后缀是不是.ART的。。。

网友:
    应该是用cam350处理成.grb的吧

楼主:
    书上说这不是可以送到制版厂商制版了吗?
弱弱的问一句CAM350是cadence的一个套件吗还是要单独下载

网友:
    应该是两家的

网友:
    除了各层的.art文件,还有加上参数设置文件与D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