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30):
我将原理图里新加的原件更新到PCB的时候,PCB里面已布局好的个别元件会和你新加的元件一起显示在板子的外面。请问怎么做才能让以前布局好的原件不动,只有更新的元件在板子外面

网友:
好像没有啊。你新加的才在外边。布好的是不会动的啊。

网友:
先在PCB環境的菜單Project\Component Links...
將UniqueID鏈結起來,再作更新的動作

Protel中的UniqueID扮演很重要的映射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没碰到过,就是个别的会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我弄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