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outer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30):
各位大侠好,向大家请教一下pads Router画PCB的一些问题。
最近用Router画PCB里面查找元件很麻烦,不能用LAYOUT里面的SS命令,有没有什么快捷键?查找网络也不方便,LAYOUT的时候查找网络按F6就能看到同一网络了,但是Router里面就不行,不知道按什么快捷键。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用logic同步,用orcad就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了

楼主:
额,就一个人帮忙回答,还有木有人知道。

网友:
对于SS无模命令,Router里同样可用,不过SS后要敲一个空格。如SS U1

网友:
楼上正解!在Router里 所有命令都要加空格,如Z空格1等等!具体见help里面的说明!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查找元件 SS U1就可以找到了,问题解决,哈哈。

查找同一网络有木有快捷键盘?

还是人多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