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像PADS那樣快速定位到器件放大並高亮器件的功能呢

楼主(2011-05-31):
可以考慮用ctrl+F做快捷鍵

楼主:
    allegro找個器件找個網絡都要費老大勁,唉

楼主:
    找到個源程序,這個程序不錯有點不足就是器件放大的不夠大
    不能夠手工輸入器件名稱查找只能從列表定位
    還有就是不能按網絡名搜索
    沒有高亮選項

    ; ##########################################################################
    ;
    ;                       Find Components from List
    ;
    ;   This routine will open a form which displays all currently placed
    ;   components. When the user selects a ref des from the list the component
    ;   is highlighted and the working window is resized to the components
    ;   bounding box with 500 drawing units (500 mils) on each side. The "Filter"
    ;   in the form allows the user to select only components beginning with the
    ;   specified character. The "REFRESH LIST" button updates the list with the
    ;   current data taking any filter setting into account.

    ;   To run the routine within Allegro type "find component".

    ;   Written by David J. Scheuring
    ;   Sr. Applications Eng. Cadence Design Systems
    ;   May 31, 1995

    ;   Rev A
    ;   March, 19,2000
    ;   Adjusted behavior of Refresh List button and Ref Des Filter

    ;   Rev B
    ;   June 23,2004
    ;   Adjusted behavior of Refresh List button and Ref Des Filter for use in 15.x release
    ;   Changes
    ;   June 24,2004 - Included changes from Charlie Davies (Harris GCSD)
    ;                 - modified window parameters to work with any DB units.

    axlCmdRegister( "find component" `Find_Component_Routine ?cmdType "interactive")

    ; ########################
    ; Set the global variables
    ; ########################

    Ref_Des_Filter="*"
    Comp_List=nil
    Placed_List=nil

    (defun Find_Component_Routine ()
    axlDBRefreshId(axlDBGetDesign())
    axlClearSelSet()

    ; #################
    ; Declare variables
    ; #################
    (let (Find_Component_Form Command)

      ; ###############
      ; Clear variables
      ; ###############
      Find_Component_Form=nil
      Command=nil

      ; ####################################
      ; Build the placed component list form
      ; ####################################
      Find_Component_Form=outfile("Find_Component_Form.form" "w")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ORM\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IXED\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PORT 25 20\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HEADER \"Find Component\"\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TILE\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TEXT \"COMPONENTS LIST\"\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TLOC 4 0\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TEXT\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IELD Placed_List\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LOC 2 2\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LIST \"\" 21 10\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FIELD\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TEXT \"Current Ref Des\"\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TLOC 2 25\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TEXT\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IELD Current_Ref_Des\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LOC 2 27\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STRFILLIN 16 10\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FIELD\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TEXT \"Filter:\"\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TLOC 2 30\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TEXT\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IELD Ref_Des_Filter\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LOC 10 30\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STRFILLIN 5 10\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FIELD\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IELD Refresh_List\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LOC 2 33\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MENUBUTTON \"REFRESH LIST\" 15 3\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FIELD\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IELD done\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FLOC 2 36\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MENUBUTTON \"Done\" 6 3\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FIELD\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TILE\n")
      fprintf(Find_Component_Form "ENDFORM\n")
      close(Find_Component_Form)

      ; ##################################
      ; Generate list of placed components
      ;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omponents) ?onButtons '(noall components))
      Comp_List=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foreach Item Comp_List
       (if Item->symbol!=nil then
        Placed_List=cons(Item->name Placed_List)
       ); if Item->symbol!=nil
      ); end foreach Item Comp_List

      ; #################################
      ; Define the place list form action
      ; #################################
      (defun Find_Component_Form_Action_Routine (Find_Component_Form)
       (case Find_Component_Form->curField
        ("Refresh_List"
        Placed_List=nil
        axlDBRefreshId(axlDBGetDesign())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omponents) ?onButtons '(noall components))
        Comp_List=nil
        Comp_List_Unfiltered=nil
        (if Ref_Des_Filter == "*" then
         Comp_List=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else
         Comp_List_Unfiltered=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foreach Item Comp_List_Unfiltered
          (if getchar(Item->name 1) == getchar(Ref_Des_Filter 1) then
           Comp_List=cons(Item Comp_List)
          ); end if
         ); end foreach
        ); end if
        (foreach Item Comp_List
         (if Item->symbol!=nil then
          Placed_List=cons(Item->name Placed_List)
         ); end if Item->symbol!=nil
        ); end foreach Item Comp_List
        (if Placed_List==nil then
         axlFormListDeleteAll(Find_Component_Form "Placed_List")
         axlFormSetField(Find_Component_Form "Placed_List" "No Match")
         axlFormSetField(Find_Component_Form "Ref_Des_Filter" Ref_Des_Filter)
         axlFormDisplay(Find_Component_Form)
         axlUIWPrint(Find_Component_Form "No Match")
         else
         axlFormListDeleteAll(Find_Component_Form "Placed_List")
         Placed_List=sort(Placed_List nil)
          axlFormSetField(Find_Component_Form "Placed_List" Placed_List)
          axlFormSetField(Find_Component_Form "Ref_Des_Filter" Ref_Des_Filter)
          axlFormDisplay(Find_Component_Form)
          axlUIWPrint(Find_Component_Form "Select Component")
        ); end if Placed_List==nil
       ); end Refresh_List
        ("Ref_Des_Filter"
         (if Find_Component_Form->curValue == "" then
          Ref_Des_Filter="*" else
          Ref_Des_Filter=upperCase(Find_Component_Form->curValue)
          t
         ); end if
        ); end "Ref_Des_Filter"
        ("done"
         Placed_List=nil
         (axlFormClose Find_Component_Form)
         (axlCancelEnterFun)
         axlClearSelSet()
         axlFlushDisplay()
         axlShell("redisplay")
        ); end "done"
        ("Placed_Lis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components) ?onButtons '(components))
         Component=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Name("COMPONENT" strcat(Find_Component_Form->curValue)))
         axlHighlightObject(Component)
         window_buffer = axlMKSConvert(500 "MILS")
         Lower_X=car(car(car(Component)->symbol->bBox))-window_buffer
         Lower_Y=car(cdr(car(car(Component)->symbol->bBox)))-window_buffer
         Upper_X=car(car(cdr(car(Component)->symbol->bBox)))+window_buffer
         Upper_Y=car(cdr(car(cdr(car(Component)->symbol->bBox))))+window_buffer
         Command=sprintf(dummy "window points;x %f y %f;x %f y %f" Lower_X Lower_Y Upper_X Upper_Y)
         axlFormSetField(Find_Component_Form "Current_Ref_Des" Find_Component_Form->curValue)
         axlShell(Command)
         t
        ); end "Placed_List"
       ); end case
      ); end defun Find_Component_Form_Action_Routine

      ; #####################
      ; Display the form/list
      ; #####################
       Find_Component_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Find_Component_Form.form" '(e outer) 'Find_Component_Form_Action_Routine t)
       (if Placed_List==nil then
        axlFormSetField(Find_Component_Form "Placed_List" "No Placed Comps")
        axlFormSetField(Find_Component_Form "Ref_Des_Filter" Ref_Des_Filter)
        axlFormDisplay(Find_Component_Form)
        axlUIWPrint(Find_Component_Form "No Placed Comps")
        else
        Find_Component_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Find_Component_Form.form" '(e outer) 'Find_Component_Form_Action_Routine t)
        Placed_List=sort(Placed_List nil)
        (foreach Ref_Des Placed_List
         axlFormSetField(Find_Component_Form "Placed_List" Ref_Des)
         axlFormSetField(Find_Component_Form "Ref_Des_Filter" Ref_Des_Filter)
         axlFormDisplay(Find_Component_Form)
         axlUIWPrint(Find_Component_Form "Select Component")
        ); end foreach Ref_Des Placed_Lis
       ); end if Placed_List==nil
    ); end let
    ); end defun Find_Component_Routine

网友:
    呵呵,早就有这样的SKILL了,可以输入零件序号搜到后放大,还可以搜索NETS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个方面还是Pads 做的好

网友:
    这个功能我有个程序,不过是加密的,没源码。不好共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发过一段代码,现修改成CTRL+FaxlSetAlias( "~F" "skill x_search_net_comp")
    defun( x_search_net_comp ()
    let((db)
        when((obj = axlUIPrompt("\307\353\312\344\310\353\322\252\262\351\325\322\265\304\301\343\274\376\303\373\273\362\315\370\302\347\303\373:" "" ))
            db = axlDBFindByName('net obj)
            unless(axlIsDBIDType(db) db = axlDBFindByName('refdes obj))
            when(axlIsDBIDType(db)
                axlHighlightObject(db)
                axlZoomToDbid(db , t)
                axlShell("zoom out")
            )
        )
    )
    )
    ;www.eda365.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skill叫啥名字啊

网友:
    感谢版主。这次找器件方便多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earch.il  收藏好多年了,发出来共享给大家

网友:
    用法大家都知道把,在相关文件里添加解压后的名字,命令:s

网友(2011-12-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earch.il  收藏好多年了,发出来共享给大家

    谢谢,不过,新版allegro查找功能没问题,很快很好.

网友(2017-07-20):
    设置快捷键,很方便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earch.il  收藏好多年了,发出来共享给大家

    元件搜索skill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