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上打许多过孔?

楼主(2011-05-31):
在制作一些功率器件时,往往为了散热,会在PAD上打许多过孔。请问怎样打这些过孔?

网友:
打地过孔吗?还是其他过孔?

网友:
一个孔,就当一个焊盘。

网友:
那是热焊盘。具体画法:
画一个没有带过孔的焊盘建立封装加入PCB

再在PCB中按器件手册要求打孔、建议孔径在0.3-0.5 MM推荐0.4最好,过大塞孔处理工艺不好做。小了散热会有问题。孔的间距1-2mm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问具体怎样打过孔?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封装时直接打孔,免得以后移动元件或者做其它项目,还得打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如何在做封装时就把热焊盘打上孔?

网友:
那个孔,是焊盘,不要想成走线中的孔。

网友:
你就复制那个网络的via 就可以,一般是gnd就复制gnd的via

网友:
在layout中 有via on smd这一项

网友:
选择你要打孔的网络,select nets,然后右键,add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