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rin破解安装hotfix后的16.3,orcad工具没有激活号

楼主(2011-05-31):
asprin破解安装hotfix后的16.3,orcad工具没有激活号,同样的方法破解没装hotfix的16.3,orcad工具有激活号,真怪异

网友:
我就用的asprin破解16.3,在不同电脑上装了好多次,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你破解的时候,有一步要结束相关进程的,否则破解时提示失败,你没注意那个对话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虽然不显示激活号,好像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先把原来的软件卸载,再重装,再安装补丁,再PJ会好些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沒有激活號有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