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扇出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各位DX,我扇出时孔的位置不在四个Pad的中心,请教一下这个要怎么设置呢
谢谢!

网友:
格点设成最小的格点,比如1mil格点,各种space规则先不要设,这样扇孔就会在中心。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一下,改了一下格点然后,改了一下BGA部分的区域规则
但扇出的孔还是不在四个pad的中心,而是靠近连线的那个pad
如果用 fanout by pick的话,pad和via的连线都是直角90度的,
不清楚咋回事啊。

网友:
布线格点通常是0.01, 0.01。设大了没有好处,在布局时或调整丝印时可根据实际设置。除了格点的设置,主要看看space的间距规则是否满足要求。如果不行可否将单板附件附上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格点我一开始就设的0.01mil,孔的位置就是不在pad的中心,也没报什么DRC错误
我把space间距规则都删掉,只保留了一个defalut 还是一样的效果
无解啊。。。。
参考图片

网友:
你的间距这么大,没必要一定放中心,你一定要放,把原点放在零件的四角的任意一个Pin,栅格设置为pin间距的一半,再扇出试试

楼主:
是的,我这块板没必要放中心,
但是感觉扇出的时候孔应该自动放在四个pad的中心,我想搞清楚是不是有地方可以设置
via到pad的距离的参数。

网友:
我也想学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