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里面有没有类似PADS的SELECT NET,Select component 等等这样过滤的功能?

楼主(2011-05-31):
如题,这样每次点选一次就直接是我要的对象,而不用在多个对象中再次选择。
这个在调整丝印的时候要急死人。

楼主:
在群里面找到答案啦,附上
1,将所有元件锁定
   先选中所有元件,方法有几种
   方法一:把走线、过孔、铜皮等不要都隐藏了,直接框选
   方法二:查找,把封装选为任意
   方法三:分2层选,查找相似的器件,选层

   再F11,调出PCB INSPECTOR窗口,在其中勾选上LOCKED选项
2,再来选中丝印,不会选错啦,哈哈哈

楼主:
把浅浅的绝招发扬光大了

网友A:
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519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9&search_text=null&bbs_id=1009
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
我自己的设置截图

网友(2011-09-01):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519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9& ...

能将文本和丝印的表达式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可以尝试用LS。习惯了很有效,而且可以作为模板给其他文件用。

网友:
很好 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