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约束的问题,急!!!

楼主(2011-05-31):
板上有个BGA封装的器件,我设置了一个BGA区域的约束,另外有一个约束A,在BGA区域内我线宽和间距等都设置约束服从约束A,在用fanout功能打过孔时,BGA区域内的信号线宽没按BGA的约束宽度来出线,但如果我手动画线的话信号线的选线宽就按A约束宽度出线,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以前同样的设置约束没出线过这个问题,郁闷!!!

请高手回答,谢谢!

楼主:
急需答案!!!

谢谢!!!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变态,fanout功能读取的是default约束,要先修改default约束规则,使其直接满足BGA区域能fanout才行。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估计是bug,处理方式可以考虑:不止在all层,而且也要在相关sig层,分别画约束区,多重保险总能起作用

网友: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 是读取default数据?

我改下线宽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改了一下,没用的,还是按BGA的约束来走线的;

网友:
    还有间距规则也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改了,还是按BGA的约束来出线;

网友:
    不是手工拉线,是fanout哦。
    把比对规则也改成default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如果这样改的话,设置特殊区域再设置约束就没意义了吧

网友:
    说得有点乱,发个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fanout完了再改回去啊。
    最好就是在设置详细的约束之前,先把default规则改到能fanout成功,然后在设置详细的约束规则。

网友:
    fanout可以自己选择线宽的啊 override line width 这项是可以设置线宽的  你可以自己设置成你的限制区要求的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