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N如何实现蛇形绕线

楼主(2011-05-31):
请问如何设置呢

网友:
没用过,帮顶,如果有re或者是xe 可以试试看!

楼主:
RE里没找到

网友:
我通常是在自动布线的TUNE DELAY时产生蛇形走线,在需要调整的地方手动TUNE!

网友:
EN的layout工具是没法绕线的,你进RE里绕吧,在CES里把规则设好,直接tune就是了。

网友:
EN 不是最高级的工具 不能绕线/?

还要其他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