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四层板的EMC很差现改盲孔加一个完整地层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11-05-31):
    开始的初稿: TOP层
 第二层 SIGNAL层
    第三层 电源和部分SIGNAL
    BOTTOM 层
                                               更改后的叠层
    TOP层
 SIGNAL层
    GND层
 BOTTOM层
    希望各位大侠能给小弟一些宝贵的建议.
如果改用六层板 不做盲孔 地线还是不能进去 该怎么解决呢 苦恼啊

楼主:
    谁来帮帮我

网友:
    应该发到EMC区吧。
    解决EMC问题需要清楚出了什么问题,及问题出在哪里。有针对的下手。你改盲孔是出于什么考虑?如果是没理由的更改多半难起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之前的板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 而且到芯片的地只是用粗导线代替.所以想改用盲孔,做一个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第三层有几根线和连续的过孔,给铺铜造成很多较长的分割,把走线移出第三层,再把过孔间距拉开估计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盲孔。同理,由于铺铜自动躲避插座的焊盘,也形成了很长的分割,如果你把插座造成的分割处理了,或许也有帮助。
    另外铺铜是不能有任何尖角和“天线”的,这方面你似乎没做任何修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木的继续鸟,其实我也较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