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ln( \"One\" )求解释

楼主(2011-05-31):
TrMenuItemOne = hiCreateMenuItem(
?name ’TrMenuItemOne
?itemText "One"
?callback "println( \"One\" )"
)

为什么这句println括号后面要加两个反斜线,如果不加就会调试错误,一般不是可以写成println( "One" )的吗?小弟刚开始学,找资料查始终没查明白,希望有位兄弟能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
这是一个自定义函数,函数内部定义的?callback 传入变量是一个字符串变量。
如果字符串本身带有冒号就必须用转义字符反斜杠。
"println( \"One\"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字符串。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