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工程师给的图有几个圆弧相切不能做outline怎么办?

楼主(2011-05-31):
导入到allegro里面发现outline不是闭合的,但是在cad里面是ok的
我放大到最大grid看了下,相切的地方没有重合,这样就不能做z-copy了

能不能把outline的线宽设置为0.2mm之类的,这样至少是闭合的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还没自己导过gerber,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以前在protel里都是用的0.2mm做outline,也不是很明白外框究竟从哪里开始算边界呢?

楼主:
我把精度从4调整到2,查看每个线段的信息,应该是都能连接上了
但是还无法进行z-copy,提示不是一个闭合空间

不明白这样也不行吗?

楼主:
高手帮帮忙看看吧,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autocad重新闭合就ok

网友:
    對啊~~拿到機構的時候,我都要自己在修一遍,才能使用,不然一堆斷線,根本無法閉合

楼主:
    cad里面是闭合的,就是拿到allegro里面不能闭合,而且allegro不容易画复杂的结构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你要的outline边框先从机构change到相应的层面  然后再连接到一起   这就是闭合的了   复杂的也可以用这样做  最后重导入一遍机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明白怎么做了
就是把outline上的线先换到别的层连上,然后再换回到outline层上

网友:
    还可以shape  ----compose  shape在  find中选中line,,option中class  ---board  geometry,subclass -- outline,选中outline,就自动生成shape  属性的outline,就可以Z-copy了。
此时有两个outline , 一个是line属性的,一个是shape属性的,记得要删除一个。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试了你的方法,可以产生shape,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我也没隐藏shape,显示不出来shape的形状
    最终的板子上出gerber的,outline上是不是line和shape有一种存在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1-10-25):
    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了一下,确实是2个框,但只要生成的这个是可以Z-COPY的,需把原来的那个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