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储能/释放电感的疑问

楼主(2011-06-01):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让我感到不解。。。
DC-DC降压电路中,输出电压通过示波器观察,间歇性地发生跌落和上冲,导致供电持续不稳,经分析排查、反复验证,与储能/释放电感方向有关,贴片电感10u:把电感掉换一下方向,重新焊上,输出即保持稳定。
电感不是没有方向性吗?为何出现这个的情况?请教了,谢谢!!

网友:
你试试再还原是否现象一样,也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排除焊接的问题
这个电感有个缺角,能正常工作的缺角方向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电感换个方向,工作即不正常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把电感方向换回来再试试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吧,电感本身就为无极性器件,怎么可能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呢???难道是和其它电路相互有干扰或影响导致的??疑惑中...

网友:
这位朋友~能麻烦您把您使用的电感的型号,制造商发上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感的磁场方向与反馈线叠在一起了??或者说他们有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排除焊接的问题
这个电感有个缺角,能正常工作的缺角方向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电感换个方向,工作即不正常

既然电感没方向,那个缺角又是代表什么?

网友:
看看下面的焊盘...

网友(2011-10-11):
换个输出端的电容试试,和铝电解有关吧

网友:
等待结果中

网友:
    电感是没有方向的,除非不是电感。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只有楼主自己回答了

网友:
    这个在DCDC的应用笔记里说的很清楚的,跟电感里面的绕线方向有关系。自己做下实验,选择纹波小的那个方向就行了。
If noise problems are observed it may be worth trying a different orientation of the inductor and select the best for final component 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