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分成几个部分封装问题。。。

楼主(2011-06-01):
一个大元件被我分成7部分,然后分别填入7个相同的封装 ,怎么导入网络表后也还是7个相同的封装而不是1个啊(封装都是一样只是连接线不同)
有专家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第一次画pcb。。什么都不懂 网上也查不着

网友:
我不知道   新手

你建了该元件的pcb 库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了呀 。。都建好了

网友:
你那七颗零件的名字是如何命名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大元件被我分成7部分,然后分别填入7个相同的封装 ,怎么导入网络表后也还是7个相同的封装而不是1个啊( ...

你填了7个封装,导入网表当然也会有7个了。你要先建库在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画了它的封装。。具体要怎么做啊 能和我简单说下吗 我不太懂

网友:
先建好库,然后放到你的cis库里,同事把这颗零件的封装添加到你的原理图里,通过netin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原理图上吧。零件编号要命名成这样,比如说U1A、U1B、U1C、、、而且要是同一个零件改编号的,比如说U1B是从U1A改编号得来的。

网友:
    不懂,学习了。。现在画的零件都好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是啊 但是导入网络表后 放置的时候就是U1 U2了 不是U1A U2B了

网友:
    如果U2B是U1的一部分,那就编号给错了,应该把U2B改成U1B。A、B、、、是对每个部分的区分,前面的U1才是真正的编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可能是这样的 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原理图上吧。零件编号要命名成这样,比如说U1A、U1B、U1C、、、而且要是同一个零件改编号的,比如 ...

零件标号一定要一样,才代表说是同一颗零件的几个部分,否则就是多颗零件了

网友:
    所以我才问你零件的命名 怕你的命名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