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层Antietch问题

楼主(2011-06-01):
有谁遇到过,在铺负片层时,不能认Antietch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生成PLANE结果没有按ANTI生成,而是成生一大片

网友:
    嗯,问题要问清楚··

网友:
    gerber是rs274x,15.7版本以上不需要antietch。删除antietch

网友:
    楼上答非所问啊

网友:
    楼主 可否把问题说得详细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明提到把antietch线删掉,15.7版本以上,和gerber格式有关系,岂是答非所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是问在负片层铺铜的时候认不到ANTI.
你说的删掉ANTI是后面出GERBER的事了,不知你VCC层画shape是怎么画.手动画吗..
    我们是画ANTI然后生成PLANE的..现在我估计他是画了ANTI,但是生成的时候认不到ANTI,直接就生成了一大块PLANE..

网友:
    15.7版本以上,负片层不需要画antietch线,也不需要route keepin,直接铺铜皮。如果antietch线不删除,同层不同类的电源很可能出问题,出光绘后变成一块铜皮

网友:
    估计他是没认出ANTIETCH,铜连在一起了。你把板边的ANTIETCH去掉以后再铺,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