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把ORCAD16.3画的原理图转换成15.7格式的

楼主(2011-06-01):
哪位大侠在使用orcad16.3,现在碰到一个用16.3画的原理图想用15.7打开,谁能帮忙转换一下。在回复中能留邮箱,我好发过去,谢谢了。

网友:
orcad16.3 用 "save as"  選擇 16.2 格式,儲存完畢後就離開 ORCAD 16.3 , ORCAD 15.7 就能打開剛剛儲存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电脑安装的是15.7的,没有安装16.3,你能帮我转换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郵箱已經用短消息發給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晚上已经叫别人帮我转换了,谢谢了啊~~

网友:
保存为16.2的格式  那样就可以的 我试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ve as后提示不能保存,不知道什么原因呀,我想将16.3的改为PADS2007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檢查一下 Orcad 16.3 是不是 DEMO 版本 (沒有裝好註冊程序) ?
另外先試試看 "Save as " 也是 16.3 的格式,會不會成功? 如果不可以,那應該 16.2 也是不會成功。
如果另存 16.3 的格式新文件是成功,另存 16.2 的格式新文件是失敗,建議安裝 Hotfix 文件。 目前已經來到 Hotfix_SPB16.30.030_wint_1of1 。

网友:
另存为选择16.2就可以兼容16.2以下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