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2 启动慢的很,这个软件我是强力确解的,没装LIC文件,PCB Design打开很快

楼主(2011-06-01):
orcad 16.2 启动慢的很,这个软件我是强力确解的,没装LIC文件,PCB Design打开很快;就是ORCAD 打开慢的很,打开一个原理图需要好几十秒,电脑配置不是很差.望高手指教.

网友:
在你电脑里可能有两个本地连接,如果是关掉一个

网友:
- -告诉你个方法,回去试试吧~如果不放心可以先备份一下
在你的CADENCE安装路径下找到一个TOOLS的文件夹 里面应该有个CAPTURE的子文件夹~
打开这个子文件夹,然后在里头找一个叫CAPTURE.INI的配置文件。。删掉。。。
以后再启动应该就不会很慢了。。
这个INI是一个程序配置文件,在你使用DB程序的时候,CIS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打开慢啊,使用的时候功能有问题啊。在这个时候,一般原因都是这个配置文件被错误的改写了。
只要你删除它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了。当然在你删除了这个文件之后,程序执行时会产生一个新的。。
不放心的话就备份一个INI吧

楼主:
试试,谢谢楼上的兄弟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在安装目录下,找到orcad16.2\capture\licese.dat 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修改里面的第一句话“SERVER this_host any 1800” 为 “SERVER 1800@你的计算机名”注意,这里的你的计算机名必须是“我的电脑”那里的完整的计算机名称,不包括句号。保存后就可以了。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这个答案是最正确的解答,可惜被埋没了,曾经帮过我一次,后来怎么都找不到了,今天居然又找到了!必须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