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图遇到问题 求助高手

楼主(2011-06-01):
我的板子是两层板  出完图后用cam350查看时少了一个层  而且以往查看时drill层会自动和其他所有层重合 (转孔点除外)但这次drill层直接跑飞了  没有重合   请问这是我出图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你的drill参数设置和gerber参数设置不一致。

网友:
    LS说的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我查了好几遍 这些设置都对啊

网友:
    要养成每次出完GERBER看Viewlog文件的习惯,里面告诉你所有出文件的信息,有没有生成菲林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菲林?  什么东东

网友:
    呵呵,就是GERBER , 你可以把你生成后弹出的提示内容贴上来看看

楼主: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Wed Jun 01 16:25:35 2011                                Page     1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6X00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5.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G-CODES               NO
    OPTIMIZE              YES
STATIONS-PER-WHEEL    999
COORDINATES           ABSOLUTE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Wed Jun 01 16:25:35 2011                                Page     1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

INPUT-UNITS     INCHES

WHEEL     1

    SQUARE            60   0.00000            D10
    SQUARE            66   0.00000            D11
    LINE              10            D12
OBLONG            10        65   0.00000  D13
    OBLONG            65        10   0.00000  D14
LINE              16            D15
OBLONG            16        71   0.00000  D16
OBLONG            71        16   0.00000  D17
CIRCLE            51            D18
    CIRCLE            57            D19
CIRCLE           160            D20
    CIRCLE           166            D21
    LINE              20            D22
    OBLONG            50        20   0.00000  D23
OBLONG            20        50   0.00000  D24
    LINE              26            D25
    OBLONG            56        26   0.00000  D26
OBLONG            26        56   0.00000  D27
    LINE           15.75            D28
    OBLONG         15.75     47.24   0.00000  D29
    OBLONG         47.24     15.75   0.00000  D30
    LINE           21.75            D31
    OBLONG         21.75     53.24   0.00000  D32
OBLONG         53.24     21.75   0.00000  D33
CIRCLE           349            D34
CIRCLE           339            D35
CIRCLE           345            D36
    CIRCLE            70            D37
CIRCLE            76            D38
CIRCLE            60            D39
    CIRCLE            66            D40
CIRCLE           200            D41
CIRCLE           206            D42
    RECTANGLE        140       140   0.00000  D43
    RECTANGLE        146       146   0.00000  D44
OBLONG            60        16   0.00000  D45
    OBLONG            16        60   0.00000  D46
LINE              22            D47
    OBLONG            66        22   0.00000  D48
    OBLONG            22        66   0.00000  D49
CIRCLE           150            D50
CIRCLE           156            D51
    RECTANGLE         20        25   0.00000  D52
    RECTANGLE         25        20   0.00000  D53
    RECTANGLE         26        31   0.00000  D54
    RECTANGLE         31        26   0.00000  D55
CIRCLE            20            D56
 Wed Jun 01 16:25:35 2011                                Page     2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

    RECTANGLE      39.37    216.54   0.00000  D57
    RECTANGLE     216.54     39.37   0.00000  D58
RECTANGLE      43.31    220.47   0.00000  D59
RECTANGLE     220.47     43.31   0.00000  D60
    RECTANGLE     125.98     70.87   0.00000  D61
RECTANGLE      70.87    125.98   0.00000  D62
    RECTANGLE     131.98     76.87   0.00000  D63
RECTANGLE      76.87    131.98   0.00000  D64
    SQUARE            85   0.00000            D65
    SQUARE            91   0.00000            D66
    CIRCLE            85            D67
CIRCLE            91            D68
RECTANGLE        590       590   0.00000  D69
    RECTANGLE        596       596   0.00000  D70
    LINE              63            D71
OBLONG            63       150   0.00000  D72
OBLONG           150        63   0.00000  D73
    LINE              69            D74
    OBLONG            69       156   0.00000  D75
    OBLONG           156        69   0.00000  D76
RECTANGLE         79        59   0.00000  D77
RECTANGLE         59        79   0.00000  D78
RECTANGLE         85        65   0.00000  D79
    RECTANGLE         65        85   0.00000  D80
    LINE              24            D81
    OBLONG            48        24   0.00000  D82
OBLONG            24        48   0.00000  D83
    LINE              30            D84
    OBLONG            54        30   0.00000  D85
    OBLONG            30        54   0.00000  D86
CIRCLE            99            D87
    CIRCLE           105            D88
CIRCLE         98.43            D89
CIRCLE        104.43            D90
    CIRCLE         62.99            D91
CIRCLE         68.99            D92
OBLONG            10        79   0.00000  D93
OBLONG            79        10   0.00000  D94
    OBLONG            16        85   0.00000  D95
OBLONG            85        16   0.00000  D96
    CIRCLE            39            D97
    CIRCLE            45            D98
LINE           35.43            D99
    OBLONG         35.43     51.18   0.00000  D100
OBLONG         51.18     35.43   0.00000  D101
LINE           41.43            D102
    OBLONG         41.43     56.18   0.00000  D103
    OBLONG         56.18     41.43   0.00000  D104
RECTANGLE      35.43     51.18   0.00000  D105
    RECTANGLE      51.18     35.43   0.00000  D106
    RECTANGLE      41.43     57.18   0.00000  D107
    RECTANGLE      57.18     41.43   0.00000  D108
    Wed Jun 01 16:25:35 2011                                Page     3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

    RECTANGLE         18        90   0.00000  D109
    RECTANGLE         90        18   0.00000  D110
    RECTANGLE         24        96   0.00000  D111
    RECTANGLE         96        24   0.00000  D112
CIRCLE            40            D113
CIRCLE            80            D114
    RECTANGLE         10        50   0.00000  D115
    RECTANGLE         50        10   0.00000  D116
    RECTANGLE         16        56   0.00000  D117
RECTANGLE         56        16   0.00000  D118
RECTANGLE         65       125   0.00000  D119
RECTANGLE        125        65   0.00000  D120
    RECTANGLE         71       131   0.00000  D121
    RECTANGLE        131        71   0.00000  D122
RECTANGLE         90        60   0.00000  D123
RECTANGLE         60        90   0.00000  D124
    RECTANGLE         96        66   0.00000  D125
    RECTANGLE         66        96   0.00000  D126
    RECTANGLE         70       110   0.00000  D127
RECTANGLE        110        70   0.00000  D128
RECTANGLE         76       116   0.00000  D129
RECTANGLE        116        76   0.00000  D130
    CIRCLE            50            D131
CIRCLE            56            D132
LINE              14            D133
OBLONG            70        14   0.00000  D134
OBLONG            14        70   0.00000  D135
    OBLONG            76        20   0.00000  D136
OBLONG            20        76   0.00000  D137
    RECTANGLE         60        60   0.00000  D138
    RECTANGLE         66        66   0.00000  D139
    CIRCLE           140            D140
    CIRCLE           146            D141
    RECTANGLE        450       350   0.00000  D142
RECTANGLE        350       450   0.00000  D143
RECTANGLE        456       356   0.00000  D144
RECTANGLE        356       456   0.00000  D145
    RECTANGLE         82       210   0.00000  D146
RECTANGLE        210        82   0.00000  D147
RECTANGLE         88       216   0.00000  D148
RECTANGLE        216        88   0.00000  D149
RECTANGLE         30        51   0.00000  D150
    RECTANGLE         51        30   0.00000  D151
RECTANGLE         36        57   0.00000  D152
    RECTANGLE         57        36   0.00000  D153
    LINE              51            D154
    OBLONG            51        63   0.00000  D155
OBLONG            63        51   0.00000  D156
LINE              57            D157
OBLONG            57        69   0.00000  D158
OBLONG            69        57   0.00000  D159
RECTANGLE         60        55   0.00000  D160
    Wed Jun 01 16:25:35 2011                                Page     4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

    RECTANGLE         55        60   0.00000  D161
    RECTANGLE         66        61   0.00000  D162
    RECTANGLE         61        66   0.00000  D163
    LINE              13            D164
    OBLONG            70        13   0.00000  D165
OBLONG            13        70   0.00000  D166
LINE              19            D167
OBLONG            76        19   0.00000  D168
    OBLONG            19        76   0.00000  D169
    RECTANGLE        100       100   0.00000  D170
RECTANGLE        106       106   0.00000  D171
    RECTANGLE         10        65   0.00000  D172
RECTANGLE         65        10   0.00000  D173
    RECTANGLE         16        71   0.00000  D174
RECTANGLE         71        16   0.00000  D175
RECTANGLE         70       100   0.00000  D176
RECTANGLE        100        70   0.00000  D177
    RECTANGLE         76       106   0.00000  D178
    RECTANGLE        106        76   0.00000  D179
    RECTANGLE        160        90   0.00000  D180
    RECTANGLE         90       160   0.00000  D181
RECTANGLE        166        96   0.00000  D182
RECTANGLE         96       166   0.00000  D183
    RECTANGLE         60        75   0.00000  D184
RECTANGLE         75        60   0.00000  D185
    RECTANGLE         66        80   0.00000  D186
    RECTANGLE         80        66   0.00000  D187
CIRCLE           217            D188
    CIRCLE           223            D189
RECTANGLE        240       150   0.00000  D190
RECTANGLE        150       240   0.00000  D191
RECTANGLE        246       156   0.00000  D192
    RECTANGLE        156       246   0.00000  D193
    CIRCLE            52            D194
    CIRCLE            58            D195
    SQUARE            52   0.00000            D196
SQUARE            58   0.00000            D197
RECTANGLE         80        40   0.00000  D198
    RECTANGLE         40        80   0.00000  D199
RECTANGLE         86        46   0.00000  D200
    RECTANGLE         46        86   0.00000  D201
    RECTANGLE        100       120   0.00000  D202
RECTANGLE        120       100   0.00000  D203
    RECTANGLE        106       126   0.00000  D204
RECTANGLE        126       106   0.00000  D205
    RECTANGLE         75        90   0.00000  D206
    RECTANGLE         90        75   0.00000  D207
RECTANGLE         81        96   0.00000  D208
    RECTANGLE         96        81   0.00000  D209
RECTANGLE         45        65   0.00000  D210
    RECTANGLE         65        45   0.00000  D211
    RECTANGLE         51        72   0.00000  D212
 Wed Jun 01 16:25:35 2011                                Page     5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

RECTANGLE         72        51   0.00000  D213
CIRCLE           110            D214
    CIRCLE           116            D215
    OBLONG         41.43     57.18   0.00000  D216
    OBLONG         57.18     41.43   0.00000  D217
CIRCLE           100            D218
    CIRCLE           106            D219
    RECTANGLE         38        30   0.00000  D220
RECTANGLE         30        38   0.00000  D221
    RECTANGLE         44        36   0.00000  D222
    RECTANGLE         36        44   0.00000  D223
RECTANGLE         50        16   0.00000  D224
RECTANGLE         16        50   0.00000  D225
RECTANGLE         56        22   0.00000  D226
    RECTANGLE         22        56   0.00000  D227
RECTANGLE         60        50   0.00000  D228
    RECTANGLE         50        60   0.00000  D229
    RECTANGLE         66        56   0.00000  D230
    RECTANGLE         56        66   0.00000  D231
OBLONG            24        74   0.00000  D232
OBLONG            74        24   0.00000  D233
OBLONG            30        80   0.00000  D234
OBLONG            80        30   0.00000  D235
SQUARE         62.99   0.00000            D236
SQUARE         68.99   0.00000            D237
CIRCLE         66.93            D238
    CIRCLE         72.93            D239
    CIRCLE         90.55            D240
    CIRCLE         96.55            D241
CIRCLE        145.67            D242
    CIRCLE        151.67            D243
    LINE               4            D244
    LINE               6            D245
    LINE              15            D246
LINE            1.97            D247
LINE            0.79            D248
    LINE             0.2            D249
LINE               5            D250
    LINE               7            D251
    LINE               8            D252
LINE              25            D253
LINE              12            D254
    LINE              35            D255
LINE             9.5            D256

      PROCESSING FILM < art01.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0 width text line found at (6212.11 -955.97)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art01.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9.5                           D256
        LINE              35                           D255
        LINE              25                           D253
        LINE               7                           D251
    LINE               6                           D245
    LINE               4                           D244
        CIRCLE        145.67                           D242
    CIRCLE         90.55                           D240
        CIRCLE         66.93                           D238
        SQUARE         62.99                           D236
    OBLONG            74     24                    D233
        RECTANGLE         50     60                    D229
    RECTANGLE         60     50                    D228
    RECTANGLE         16     50                    D225
    RECTANGLE         30     38                    D221
    RECTANGLE         38     30                    D220
        RECTANGLE         65     45                    D211
        RECTANGLE         90     75                    D207
    RECTANGLE         75     90                    D206
        RECTANGLE        120    100                    D203
    RECTANGLE        150    240                    D191
    OBLONG            51     63                    D155
        OBLONG            14     70                    D135
        LINE              14                           D133
        RECTANGLE         70    110                    D127
    CIRCLE         62.99                           D91
        CIRCLE            99                           D87
    LINE              69                           D74
    CIRCLE            85                           D67
        SQUARE            85                           D65
        CIRCLE            20                           D56
        RECTANGLE         20     25                    D52
    CIRCLE            60                           D39
    CIRCLE           339                           D35
        OBLONG         47.24  15.75                    D30
    LINE              20                           D22
    CIRCLE           160                           D20
    CIRCLE            51                           D18
        LINE              16                           D15
        OBLONG            65     10                    D14
    OBLONG            10     65                    D13
    LINE              10                           D12
    SQUARE            60                           D10

      PROCESSING FILM < adt.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Multiple 0 width text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adt.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12                           D254
        LINE               7                           D251
        LINE               5                           D250
        LINE               6                           D245
        CIRCLE        145.67                           D242
        CIRCLE         90.55                           D240
        CIRCLE         66.93                           D238
    SQUARE         62.99                           D236
    OBLONG            74     24                    D233
        RECTANGLE         50     60                    D229
    RECTANGLE         60     50                    D228
        RECTANGLE         16     50                    D225
    RECTANGLE         30     38                    D221
    RECTANGLE         38     30                    D220
        RECTANGLE         65     45                    D211
    RECTANGLE         90     75                    D207
    RECTANGLE         75     90                    D206
        RECTANGLE        120    100                    D203
    RECTANGLE        150    240                    D191
        OBLONG            51     63                    D155
        OBLONG            14     70                    D135
    RECTANGLE         70    110                    D127
        CIRCLE         62.99                           D91
    CIRCLE            99                           D87
        CIRCLE            85                           D67
        SQUARE            85                           D65
    RECTANGLE         20     25                    D52
        CIRCLE            60                           D39
        CIRCLE           339                           D35
    OBLONG         47.24  15.75                    D30
    CIRCLE           160                           D20
    CIRCLE            51                           D18
    OBLONG            65     10                    D14
        OBLONG            10     65                    D13
        LINE              10                           D12
    SQUARE            60                           D10

      PROCESSING FILM < adb.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adb.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5                           D250
        LINE               6                           D245
    CIRCLE        145.67                           D242
        CIRCLE         90.55                           D240
        CIRCLE         66.93                           D238
    SQUARE         62.99                           D236
        RECTANGLE         30     38                    D221
    RECTANGLE         38     30                    D220
        RECTANGLE         90     75                    D207
        RECTANGLE        100    120                    D202
    RECTANGLE         60     55                    D160
        OBLONG            51     63                    D155
        CIRCLE         62.99                           D91
        CIRCLE            99                           D87
        CIRCLE            85                           D67
        SQUARE            85                           D65
        RECTANGLE         20     25                    D52
    CIRCLE            60                           D39
    CIRCLE           339                           D35
        OBLONG            20     50                    D24
    CIRCLE           160                           D20
    CIRCLE            51                           D18
        LINE              10                           D12
        SQUARE            60                           D10

ROCESSING FILM < silk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silktop.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12                           D254
    LINE               7                           D251
    LINE               5                           D250
    LINE               6                           D245
        LINE              10                           D12

ROCESSING FILM < silkbotm.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silkbotm.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5                           D250
    LINE               6                           D245
        LINE              10                           D12

      PROCESSING FILM < past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pasttop.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6                           D245
    OBLONG            74     24                    D233
    RECTANGLE         50     60                    D229
        RECTANGLE         60     50                    D228
        RECTANGLE         16     50                    D225
    RECTANGLE         30     38                    D221
        RECTANGLE         38     30                    D220
    RECTANGLE         65     45                    D211
    RECTANGLE         90     75                    D207
        RECTANGLE         75     90                    D206
    RECTANGLE        120    100                    D203
    RECTANGLE        150    240                    D191
    OBLONG            14     70                    D135
        RECTANGLE         70    110                    D127
        RECTANGLE         20     25                    D52
    OBLONG         47.24  15.75                    D30
        OBLONG            65     10                    D14
    OBLONG            10     65                    D13

ROCESSING FILM < pastbotm.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pastbotm.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6                           D245
    RECTANGLE         30     38                    D221
        RECTANGLE         38     30                    D220
    RECTANGLE         90     75                    D207
    RECTANGLE        100    120                    D202
    RECTANGLE         60     55                    D160
        RECTANGLE         20     25                    D52
        OBLONG            20     50                    D24

      PROCESSING FILM < sold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soldtop.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6                           D245
    CIRCLE        151.67                           D243
    CIRCLE         96.55                           D241
        CIRCLE         72.93                           D239
    SQUARE         68.99                           D237
    OBLONG            80     30                    D235
        RECTANGLE         56     66                    D231
    RECTANGLE         66     56                    D230
        RECTANGLE         22     56                    D227
    RECTANGLE         36     44                    D223
        RECTANGLE         44     36                    D222
    RECTANGLE         72     51                    D213
    RECTANGLE         96     81                    D209
    RECTANGLE         81     96                    D208
        RECTANGLE        126    106                    D205
    RECTANGLE        156    246                    D193
    OBLONG            57     69                    D158
        OBLONG            20     76                    D137
        RECTANGLE         76    116                    D129
    CIRCLE         68.99                           D92
    CIRCLE           105                           D88
        CIRCLE            91                           D68
    SQUARE            91                           D66
    RECTANGLE         26     31                    D54
        CIRCLE            66                           D40
        CIRCLE           345                           D36
        OBLONG         53.24  21.75                    D33
    CIRCLE           166                           D21
    CIRCLE            57                           D19
        OBLONG            71     16                    D17
    OBLONG            16     71                    D16
        SQUARE            66                           D11

      PROCESSING FILM < soldbotm.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soldbotm.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6                           D245
        CIRCLE        151.67                           D243
        CIRCLE         96.55                           D241
        CIRCLE         72.93                           D239
        SQUARE         68.99                           D237
        RECTANGLE         36     44                    D223
        RECTANGLE         44     36                    D222
        RECTANGLE         96     81                    D209
    RECTANGLE        106    126                    D204
    RECTANGLE         66     61                    D162
        OBLONG            57     69                    D158
        CIRCLE         68.99                           D92
    CIRCLE           105                           D88
        CIRCLE            91                           D68
        SQUARE            91                           D66
    RECTANGLE         26     31                    D54
        CIRCLE            66                           D40
    CIRCLE           345                           D36
    OBLONG            26     56                    D27
        CIRCLE           166                           D21
        CIRCLE            57                           D19
        SQUARE            66                           D11

ROCESSING FILM < drill.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16491.04 72.32)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drill.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8                           D252
    LINE               6                           D245
    LINE              10                           D12

ROCESSING FILM < art02.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     Y: 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     art02.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9.5                           D256
        LINE              25                           D253
        LINE               7                           D251
        LINE               6                           D245
    LINE               4                           D244
        CIRCLE        145.67                           D242
        CIRCLE         90.55                           D240
        CIRCLE         66.93                           D238
        SQUARE         62.99                           D236
    RECTANGLE         30     38                    D221
        RECTANGLE         38     30                    D220
        RECTANGLE         90     75                    D207
    RECTANGLE        100    120                    D202
        RECTANGLE         60     55                    D160
    OBLONG            51     63                    D155
        CIRCLE         62.99                           D91
        CIRCLE            99                           D87
        LINE              69                           D74
    CIRCLE            85                           D67
        SQUARE            85                           D65
        CIRCLE            20                           D56
        RECTANGLE         20     25                    D52
    CIRCLE            60                           D39
    CIRCLE           339                           D35
    OBLONG            20     50                    D24
    LINE              20                           D22
        CIRCLE           160                           D20
        CIRCLE            51                           D18
    LINE              16                           D15
    SQUARE            60                           D10

    TOTAL APERTURES USED
        --------------------
    LINE               8                           D252
    OBLONG            26     56                    D27
    RECTANGLE         66     61                    D162
        RECTANGLE        106    126                    D204
    SQUARE            66                           D11
    OBLONG            16     71                    D16
        OBLONG            71     16                    D17
    CIRCLE            57                           D19
        CIRCLE           166                           D21
        OBLONG         53.24  21.75                    D33
    CIRCLE           345                           D36
        CIRCLE            66                           D40
        RECTANGLE         26     31                    D54
    SQUARE            91                           D66
    CIRCLE            91                           D68
    CIRCLE           105                           D88
        CIRCLE         68.99                           D92
        RECTANGLE         76    116                    D129
    OBLONG            20     76                    D137
    OBLONG            57     69                    D158
    RECTANGLE        156    246                    D193
        RECTANGLE        126    106                    D205
        RECTANGLE         81     96                    D208
    RECTANGLE         96     81                    D209
    RECTANGLE         72     51                    D213
    RECTANGLE         44     36                    D222
        RECTANGLE         36     44                    D223
        RECTANGLE         22     56                    D227
    RECTANGLE         66     56                    D230
        RECTANGLE         56     66                    D231
        OBLONG            80     30                    D235
    SQUARE         68.99                           D237
        CIRCLE         72.93                           D239
    CIRCLE         96.55                           D241
    CIRCLE        151.67                           D243
    OBLONG            20     50                    D24
    RECTANGLE         60     55                    D160
    RECTANGLE        100    120                    D202
    LINE               5                           D250
        LINE              12                           D254
        SQUARE            60                           D10
    LINE              10                           D12
    OBLONG            10     65                    D13
        OBLONG            65     10                    D14
    LINE              16                           D15
        CIRCLE            51                           D18
        CIRCLE           160                           D20
    LINE              20                           D22
    OBLONG         47.24  15.75                    D30
        CIRCLE           339                           D35
    CIRCLE            60                           D39
        RECTANGLE         20     25                    D52
        CIRCLE            20                           D56
        SQUARE            85                           D65
    CIRCLE            85                           D67
    LINE              69                           D74
    CIRCLE            99                           D87
    CIRCLE         62.99                           D91
        RECTANGLE         70    110                    D127
    LINE              14                           D133
        OBLONG            14     70                    D135
        OBLONG            51     63                    D155
    RECTANGLE        150    240                    D191
        RECTANGLE        120    100                    D203
        RECTANGLE         75     90                    D206
        RECTANGLE         90     75                    D207
        RECTANGLE         65     45                    D211
        RECTANGLE         38     30                    D220
    RECTANGLE         30     38                    D221
    RECTANGLE         16     50                    D225
    RECTANGLE         60     50                    D228
        RECTANGLE         50     60                    D229
        OBLONG            74     24                    D233
    SQUARE         62.99                           D236
    CIRCLE         66.93                           D238
    CIRCLE         90.55                           D240
        CIRCLE        145.67                           D242
    LINE               4                           D244
        LINE               6                           D245
    LINE               7                           D251
    LINE              25                           D253
    LINE              35                           D255
    LINE             9.5                           D256

------------------------------------------------------
 SUMMARY:
            art01.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adt.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adb.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top.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botm.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pasttop.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pastbotm.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soldtop.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soldbotm.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drill.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02.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WORK finish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 你倒是看看啊  着急啊

网友:
    ART01/02就是顶层和底层? 看报告是生成了呀,你用的6X600格式啊,这个很啰嗦,我从来都是用RS274X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倒是看这有啥问题啊

网友:
    SORRY,我不用这格式出GERBER,所以不熟悉

网友:
    导入gerber后不要按finish,而是按next,看下跟drill有关的各层的format是不是跟其他层相同,不是的话改成相同的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像你的后缀drl的文档  他的formate能改吗?

楼主:
虽然没解决问题 谢谢11楼  14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