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发现元件名过长,怎么办?

楼主(2011-06-01):
#1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S29GL01GP_0_LAA64_BALL_BGA_MX29GL512EHXFI-10Q': 'Name is too long.'.

网友:
縮短元件名稱

网友:
修改元件名称。

网友:
命名方式参考之通用型:
IC封装类型+脚位数量_长宽MM_间距MM
BGA100_ 1010_ 080(0.80)
如果是专用型直接命为IC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