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改不过来怎么弄啊。。。。。。。。。。。。。。。。。

楼主(2011-06-01):
我把焊盘修改了 然后更新了也 封装中看是修改好的 但是放到板子中的时候还是以前未修改的  updata symbol也没有用 padstack -》refresh也没有用。。。改原理图、封装的名字还是没有用。。。崩溃啊!!  (我把封装移动到别的路径它还是能放上去)

网友:
update symbol时 在package symbol前打挑了没?

网友:
打开dra文档看看焊盘是否ok?执行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purge  ---all  把不用的焊盘清除掉,再保存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钩了的。。更新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dify  design  padstack---purge  ---all

purge在哪呀 没有看到啊

网友:
原理图里重新调用symbol,然后生成netlist导入PCB中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了 还是没有用呀!!!

网友:
更新一下原理图的库,然后调入symbol;记得看下器件的footprint是不是你新修改的,然后再重新导net导PCB中,再update symbol;检查下你的pcb是不是没有链接导你新建封装(footprint)的路径

网友:
你必须把原来的封装彻底的从brd中删除,把你库中的原来封装替换成新的封装,重新调入一下修改过的新网表,然后就应该可以更换掉了。因为只要有老的封装在brd中,它就会认定这一个而不让你掉新的进来,有时候即使只更改了焊盘都不行。你试试吧

网友:
是滴,非常顽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brd中删除的话。。直接deleted的好像不行啊 怎么彻底删除呀??

网友:
把修改好的零件重新取个名字保存一下,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么久了还没搞定

三楼的neg兄弟给的操作方法是正道,不过他忘记告诉你要先删除你要更新的器件了。
先把你要更新的已经摆件的器件delete,然后按照三楼说的purge一下,在把器件放回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照你这么做然后又repalce下焊盘 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