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硬件设置区别不同硬件版本

楼主(2011-06-01):
各位大侠,进来接手一个升级项目,基本完成后却发现没有办法识别老版本的硬件跟新版本的硬件。老版本和新版本中的slave和master都是通过SPI进行通讯的。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在SPI输出线上接下拉电阻,上电时检测SPI总线空闲时状态,以此来区分两个不同版本?

网友:
不懂,但帮你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问题已经解决了 就是通过初始上电时将主板GPIO设置为输入读取版本状态(上拉下拉都可以),完成版本确认后再将GPIO设置为输出.....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