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十字交叉的线,大家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02):
如图:有两个不同元件的2个pin分别拉出一根到第3个元件的某个pin。

网友A:
我们通常不会走成直角,最好是走成120度的线。

网友:
如果直线45°走线的话,从数学上讲,你是走不出120°的线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有两个不同元件的2个pin分别拉出一根到第3个元件的某个pin。

还比如:

网友: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通常不会走成直角,最好是走成120度的线。

你的意思是改成这样:

网友:
    走120度应该是最佳的效果了

网友:
    120度是最佳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网友:
    我们原来在交叉的地方会盖上一片圆形的铜

网友B:
    - -下面那个图。。。你两根线都往过孔上走不就行了。。。。这样阻抗失配的地方就只有过孔一个点。。。。而像您那样先合在一起然后再去过孔的方法。。有两个阻抗失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下面那个图。。。你两根线都往过孔上走不就行了。。。。这样阻抗失配的地方就只有过孔一个点。。。。而像 ...

你是说右上角的三叉连线?

网友C:
    为什么不走成菊花链?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就是两条线先连到一起,然后打过孔的那一处。。。
就是在右上角的。。
总的来说,一般情况下内层的线肯定在初始端和收尾段有过孔。。
所以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尽量都往过孔上走。。
减少阻抗失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走成菊花链?

菊花链也会出现这样的三叉,只不过是在chip的pin上。而且走线会拉长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