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台机子同时装15版和16版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我装了一个15.5,一个16.3..现在我可以同时开这两个了,但是只能开16.3的captrue.
    , C' G* }) s7 w' z15.5的开不起来,有哪位高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小弟在此谢过..5 o3 b9 W6 ]; H" B$ W

楼主:
    15.5,16.3的PCB都开可以开了..

网友:
    要改环境变量

楼主:
    PCB能开起来就是改了环境变量,但是CAPTURE我不知道怎么改啊..请指教一下

网友:
    用16.3打开过的,用15.5打不开,用16.3打开的 要另存  不要保存,然后将环境变量改成15.5的打开原来的 就可以了。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反之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
    麻烦大家,可否给一个下破解文件的链接,谢谢了。

楼主:
    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有两个版本的allegro..现在是16版的captrue可以运行起来..15版运行不了..要怎么做才可以保证16版可以运行,15版也可以运行...

楼主:
    已经研究出来了..呵..不过还有个问题..16版的原理很快地可以打开..但是15版要开起来要等好久..这是为什么啊..高手现身吧...

网友:
    楼主已经够高手了

网友:
    觉得LZ再自己研究一下就好了。不过,个人觉得capture的话,这两个差别其实没有PCB那么大。

网友:
    16x的版本需要新建一个.txt,然后修改为spb16.2.dat,然后把他放在环境变量指定的地方就ok了。

网友:
    切換軟體切換,路徑不同的自己改!

    872 Bytes,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