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cis“原理图绘图”库中的原件导入pspice中

楼主(2011-06-02):
我要找的元件是tl431,在“原理图绘图”的库(olb)中能找到,但是Pspice的库(slb)中没有,我用pspice仿真,怎样才能导过来?

网友:
到 TI 的網站裡面有 TL431 的 PSPICE 文件,裡面有 OLB 和 LIB 文件,也有 TL431.DSN 接就可以仿真。

PSpice Model
TL431 Family PSpice Transient and AC Model (Rev. A)  (ZIP 255 KB)
  14 Dec 2009  848 views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tl431.html

网友:
orcad 16.3 pspice的庫裡面也有TL431,在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TEX_INST.OLB,直接可以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缩包里没有slb文件啊。。。。。

网友:
我使用 ORCAD16.3 所以只要 OLB 和 LIB 就可以仿真了。你可以直接用 ORCAD 自帶的庫(OLB)裡面的 TL431 就可以仿真了,不需要其他的文件了。(3樓所說文件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