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生成allegro封装的silkscreen top

楼主(2011-06-02):
lp wizard生成的allegro封装没silkscreen top?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
有吧,只是和习惯的不太一致啊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版本问题。
到资料区去下一个LPWizard 10.3 update1,重装一下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lp wizard中把silkscreen top勾上只能看到name的白色字体,生成封装后再调用到allegro中,一层一层的拨开还是没发现有silkscreen top这层,很纳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装了好几个了
没有一个有silkscreen top
如图

网友:
建议自己手动建封装。比较安全。学习中...

网友:
要么手动做,要么CHANGE到你要的层

网友(2012-02-08):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版本问题。
到资料区去下一个LPWizard 10.3 update1,重装一下就OK了

一样遇到这个问题,但是积分不够呀~~~我用的是pads9.3里面自带的那个,能否给个可以下的下载地址?arthasbenjamin@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
沟上silk就好了,我10.1遇到过

网友:
我用了LPWizard 10.3.2 update1也是没有silkscreen top, 这是指微小器件没有,其它的还是有。不管是否勾选skill都没用。我做的办法是调用assembly层的信息。

网友(2012-04-05):
应该是跟器件大小有关系的,太小的比如0603,通常丝印0.2mm在封装里面画个框就太大了,大的器件丝印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