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T形线长度测量

楼主(2011-06-02):
经常遇到有2个DDRT形线各分支长度要一致,不知如何测量,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对T型线有点麻烦。但是还是可以做的。 就是没ALLEGRO那么好办。  在ROUTER 里面选择你要查看的线段-右键 ...

我也只知道这个方法,还有人知道其它办法出来说说.

网友:
将中间的T点(过孔)用器件的形式实现就可以了.

PADS做多个DDR照样轻松自如.

楼主:
谢谢!非常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