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出问题了

楼主(2011-06-02):
今天99se突然出问题,重装5遍还是不行,请大侠指导

网友:
重启系统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启4次,重装5次,问题依旧啊,大侠,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Protel99se删除后还要把C:\WINDOWS文件夹下所有包含99SE字样的文件删除。重启后再重新安装Protel99se。

网友:
可以说不是99SE的原因,若使用99se,首先建议安装补丁至SP6。
印象中一般是文档内关联的库(如PCB库)引发的错误提示,若是你知道你关联的库(不知道的话换台没有库的PC上打开后操作),请将库所在文件夹改名后打开文档,若能打开文档,删除此文档内的库关联地址,保存后再正常操作。这个问题在老早之前有相关的帖子可查看...  你在搜索引擎中输入错误提示信息会找到答案的(之前打开学校传过来的文档是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当时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祝好运。

网友:
这个是之前的回复帖子,请查看。
这类错误信息要学会在搜索引擎里搜索结果。
http://www.pcbbbs.com/redirect.php?tid=142125&goto=lastpost
wanghanq:
On Thu, 20 Jul 2006 10:30:36 -0700, Daniel Groulx wrote:
> > when tryed opening some of pcb designs it reported the same error
> > message like before:
> > "Format '%x'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 argument."
> > I've seen this problem before,
> > The fix is
> > Click on browse PCB tab
> > Select Libraries
> > Click add/Remove
> > Then click OK on the add/remove library form.
> > That's it!!!
就是库的链接问题,Click add/Remove ,你会看到你当时添加的库文件,删除后保存就可了

seuww :
记得最后一次画PCB时,添加的那个封装库名字和存储路径的话,可以按以下步骤解决:
1、用protel打开那个带有封装信息文件的,DDB文件[X.DDB]。
并记住DDB的文件名[X.DDB]。
2、将里面的所有.lib文件导出到一个新目录里。
3、删除原来的DDB文件[X.DDB]。
4、在原路径下重新创建这个DDB文件。名字相同。
5、导入之前取出的所有.lib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按你的做了之后就好了,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