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我在使用pcb editor的时候,遇见一个奇怪的问题;

打开存在的一个版图, 如果我点击其它的菜单或者浮动窗口,一切正常。 但是当我点击“option" 这个浮动的tab的时候, 软件总是提示错误,而且自动关闭。 错误如附件里面所示:

网友:
哥们,你不会装成了demo版吧

网友:
不需要重新安装,只是reset一下ui就可以了,打开后,不要移动鼠标到option区域,然后选择View------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

楼主:
太感谢楼上的仁兄了, 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现在可以了。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