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和元器件的丝印线冲突是在哪里设置的,请高手指导下

楼主(2011-06-02):
我是新手,最近下载个altium09desiger,遇到了个问题,新建pcb文件,在基本库里找到RSE1的封装,拖出来,,焊盘和元件的丝印线冲突了,上网也查了,都没什么结果,我吧我的现象用附件上传上来了,请高手指点下,我在rule里Clearance设置过也没用

网友:
clearance屬於電氣方面的衝突,所以主要針對兩個物件間都是有電氣信息的
丝印线主要再製程段的問題,所以你需要在
Manufacturing分類內的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設定間距規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在规则里的Placement选项卡Component Clearence Constraint中设置,将勾选框取消即可。99是这样操作的,AD的功能菜单应该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了下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变绿的,你帮我看下,怎么设置的,这个是我截上来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设置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