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出现图示错误 求指教

楼主(2011-06-02):
跟本没说是什么错误呀~

网友:
missing symbol as error  false  这还不是问题啊 ?在检查下零件吧。

网友:
还有你的库好像没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你用的是15.7的
以前我们也碰到这种问题,是在update PCB的方式下碰到,全新的就没问题。
后来用15.5的netrev.exe和netin.exe就好了。
但是后来试了只要替换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具体是哪个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一个封装重新做了重新命名后保存,然后原理图换成新的封装的名字导入网表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后来只能还用原来的名字把封装直接在原来的名字下修改了就可以导入了,还有貌似update pcb的时候必须把那个元件从图中删除后才能更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还算是比较容易发现问题的。

我们曾经碰到一个是某个期间不能用一个确定的ref,比如说一个电阻,可以叫R520,可以叫R522,但就是不能叫R521。可把我们折腾坏了。
我们用的15.7是没有打任何补丁的,不知道是否有补丁修复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 ,悲剧的软件··

网友:
封装有非法字符吧?

网友:
  和我遇到问题差不多,,还在等高手帮忙,,,

网友:
    这个提示没有显示具体出错的地方

所以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一切都是有规范,,否则找起错误来就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