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网表时出了rename the net的错误

楼主(2011-06-02):
#1 Error   [ALG0043] Net named "NC" found on the design. Please rename the net.

什么意思呢??NC不能用么??

网友:
非常正确,NC不能用,换个网络名吧
不过这种问题只要自己尝试一下就可以验证了,没必要跑来问吧

网友:
rename the net 你应该是同一个元件里有相同名字的pin,有多个NC....改成NC1 NC2 NC3……就行了 或者我干脆把pin properties Type都改成Pow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昨天有点心急··not connect 打x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设成power,不能打x,所以设成你说的那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