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中过孔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6-02):
如何设定默认的过孔,也就是每次打过孔是自动出现想要的过孔大小,我在下图所示的地方设定软件毫无反应。我设定好了026VIA,结果打出来的直接是050VIA,想要打026的过孔我必须右键后再菜单中选择026,很麻烦。

网友:
应该可以在CES里面设置

网友A:
工程默认可以是Via28,但对于不同的net class可以自己设为Via40

楼主:
不论是那种方法,关键是要更改netclass via这一项才能有效。不过又有了疑问,那在setup parameter中设置的过孔有啥作用呢?

网友:
setup parameter中设置的过孔主要设置的是盲埋孔!

网友:
setup parameter设置的是埋孔和盲孔,通常什么类型的网络使用多大的过孔需要再CES里面来设置关联!

网友:
怎么我改就有用呢?另外楼主的图实在看不清啊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默认可以是Via28,但对于不同的net class可以自己设为Via40

正解,就是在CES里面设的。

网友:
ces可以设置默认过孔

网友(2015-04-1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在ces里面调不出这个界面呢?

网友:
setup parameter下新建所需要的via 通孔,埋孔,盲孔,三种类型。而CES里面设置的是当前组所用的默认的过孔

网友:
学习了,以前我也是在setup里面改,但是首先是有些违反规则,有些是可以改,但是改不过来。这次才知道应该在ces里面改动。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论是那种方法,关键是要更改netclass via这一项才能有效。不过又有了疑问,那在setup parameter中设置 ...

根据个人使用经验,俩者其实是关联和同步的。默认过孔是在setup设置的,而在CES里面是设置网络所在物理分组的孔,在哪个分组就用哪个分组所设置的过孔。也可以直接点击左下角的设置为默认的过孔,那么CES里整个分组都成默认过孔了,不管你是到哪个层的。根据你的描述你有可能是在CES设置默认分组的过孔和默认孔不一致导致的,自己试验下便可得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