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llegro测量单位如何转换?

楼主(2011-06-02):
新手请教allegro中怎样把测量单位 默认的mil 改为毫米 mm?

网友:
在setup-Drawing size 里user units中改  注意修改第三个精确度 MM为4  mils为2

网友:
你是用那个版本的allegro?我用的是16.3的 在setup/design  parameter/mfg applications /edit drafting parameter这里面修改。具体的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
2# LZ问的是测量单位不是板子设计的单位,这俩个是有区别的.

网友:
15.5里面是2楼说的方法改单位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是15.7版本的.按照二楼的去做就可以了,昨天操作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按照你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谢 互相帮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