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版与15版之间的切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2):
    是否有办法,能把16版面的走线及布局导入到15版去?
  或者只是走线也可以哦。。。
  拜托各位高手给个意见。。。先行谢过!

楼主:
谁来帮帮俺。。。。

网友:
    好像论坛里面有16版转15.7的SKILL命令

网友A:
    首先你要在15.X里建立一个同样的版型,原点坐标也要是相同的位置(这样方便),
其次零件从16.x的板子里用导出export placement的方式, net也是sub drawing 导出如此。
    最后在导入15.x的板子里。注意16.x的板子里不能有用16.x版本建的零件否则导不进去。
    导出导入坐标都选原点。

网友B:
    16.x down 15.x skill 已被原作者加密
所以必須先依照下面的敘述 到你 env 目錄'裡面開啟 allegro.ilinit
    然後向下述一下,先將skill 目錄先指定路徑!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E:\\WORK163\\skill")))
; 16.x_down_15.x(skill敘述)
    load("down15_enc.il" "sun")

or 用 bat 做的(這我沒試過,自try 看看)

    @cls
@echo off
set DOWNREV_16_TO_15=%CDSROOT%\tools\pcb\bin\vc5
%DOWNREV_16_TO_15%\downrev15 tr2 -outfile c.brd
pause

    716 Bytes,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在15.X里建立一个同样的版型,原点坐标也要是相同的位置(这样方便),
其次零件从16.x的板子里用导 ...

我昨天试了下。。不知道是我RP差还是怎滴。。。。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x down 15.x skill 已被原作者加密
    所以必須先依照下面的敘述 到你 env 目錄'裡面開啟 allegro.ilinit
    ...

非常感谢。。。